公司面试难题

楼主(2011-05-29):
前天进一家公司面试碰到这么一道题让难住了!请大侠们帮帮我,让我也明白一回,头想炸了还没有想出 哎 求助
一电机 步进或伺服用三凌PLC进行控制 要求电机的运动速度与输入的0-----60MA量的电流成正比并做成三个运行速度 通过三个选择开关进行选择 还要列出所要用的电气元件表 晕倒呀

网友A:
很简单的呀,0~20mA为低速,20~40mA为中速,40~60mA为高速,只需把这三个档位的问题解决了,就不难了

网友B:
不明白应该哪样做

网友C:
用模拟模块进行模拟采集,再用接点比较指令传送三个对应值给脉冲频率,就好了!不过,采集0-60ma的模拟模块好像不是很好找!

网友C:
不行的就用一个变送器也是可以了,在变送器上走通讯到plc

网友D:
-100mA到+100mA的输入模块,转换成0到20mA标准信号

网友E:
60mA可用HDA-D1直流电流变送器转4一20mA电流。

网友F:
什么公司出这样的题目?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