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9):
求教:有2个原来能用的变频器,长期放置,以后再用再用就不能用了!!!!!!!!!!!!
什么原因呢?连接启动信号没反应.

网友A:
变频器维修:13830812651

网友B:
电容还是电容!找资料看一下吧!

网友C:
电容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还是电容!找资料看一下吧!

麻烦请提供一下线索!

网友B:
从网上找的资料,参考下吧!
如果变频器闲置时间过久,使用之前必须根据操作说明对直流母线电容进行充电操作。

存放时间必须从生产日期而不是从交货日期起计算。生产日期在变频器的序列号中标出,

操作原则如下:(只针对西门子的变频,其它请参考)

存放时间小于1年:

无须充电操作。

存放时间  1  -  2  年:

第一次ON命令之前,变频器必须通电1小时。

存放时间  2  -  3  年:

使用调压电源给变频器充电:

•  加  25%  额定电压30分钟,然后

•  加  50%  额定电压30分钟,  再

•  加  75%  额定电压30分钟,  最后

•  加  100%  额定电压30分钟。

存放时间大于3年:

使用调压电源给变频器充电:

•  加  25%  额定电压2小时,然后

•  加  50%  额定电压2小时,  再

•  加  75%  额定电压2小时,  最后

•  加  100%  额定电压2小时。

使用调压电源对变频器充电的操作方法:

可调电源的选择取决于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对于进线电压为单相  /  三相  230V  AC的变频器,  可采用单相  230V  AC  /  2A  调压器。单相或三相变频器均可以采用单相调压电源充电(L+  接  L1  、  N  接  L2  或  L3  )。  由于是同一个整流器,因此所有的直流母线电容将同时充电。

高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充电时必须要保证所需的电压(如400V)。因为电容充电时几乎不需要电流,所以可以使用小容量的电源(2A足够)。

使用电阻(白炽灯)对变频器充电的操作方法:

如果直接连接供电电源给驱动装置的直流母线电容充电,充电时间应至少为60分钟。这项操作必须在正常室温和没有连接负载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必须在供电电源的三相回路中串联电阻:

a)  400V  驱动装置:  使用  1k/100W电阻(如  Vishay  公司的产品:GWK150J1001KLX000)。  在电源电压不大于400V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100W  白炽灯。如果使用白炽灯,在整个充电过程中有可能熄灭或者灯光非常微弱。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D:
    给电容充放电。

网友E:
    是什么现象?上电时电流大,led无显示,无输出,无操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