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29):
我用的S7-200来控制步进电机,但是不是用的高速脉冲输出口,即不是用的硬件环分来实现脉冲分配,用plc自身编程来实现脉冲分配,即软件环分,plc与步进电机中间再加一个功率放大器即可,能介绍几种只有功率放大作用的驱动器么?如果要用l298n的话,能驱动多大功率的步进电机?大功率步进电机得用哪种功率放大器?

网友A:
不懂的你讲的意思

网友B:
是不是步进电机和驱动放大器的选型问题,如果是的话,按自己的要求,在网上查一下不就可以了吗,至于PLC的控制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知道你到底需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