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CX-one安装出错,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1-05-29):
安装时出现这样一幅
感谢指导

网友A:
先关闭360再安装

楼主:
都是一样的情况!我已经把360卸了。有谁可以帮忙下呢,急用的

网友B:
实在还不行,那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C:
Utility\CXOneRemover执行CXORemover.exe文件可以前相关欧姆龙卸载软件,再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