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PLC前辈,我的三菱PLC连接是出现这样对话框

楼主(2011-05-29):
我的PLC买了不久,写了星三角程序,之后没用,阁了几天就出现拿出来用,连接是出现这样的对话框,请问前辈是什么问题啊?切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可能设置型号错误,或者你的线设置通讯看一下,

楼主:
设置没问题的?我以前写过程序,

网友B:
型号设置、PLC端口不对、端口占用都可能这样。如果不能排除,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C:
清除内存重新下载试试看

网友D:
COM设置错误

网友E:
如果你是用笔记本的话要是你笔记本上没有九针串口的话,那是USB转九针那数据线的问题,或是驱动问题

楼主:
我的就是用笔记本的,用是USB232,真是转换线有问题,听说转换线便宜的很垃圾,是真的吗?我的是花65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用笔记本的,用是USB232,真是转换线有问题,听说转换线便宜的很垃圾,是真的吗?我的是花65
一般来说,便宜的没好货,除非RP爆发,不过多花钱,也不一定就质量好,否则何来奸商之说。
帮好几个朋友买过USB--COM的线了,带收发指示灯,如果有数据交换,指示灯会红绿交替闪烁。不过价格接近200大洋,已经好几年了,暂时还没有遇到不能顺利连接的设备。

网友G:
你的线有问题!,你的电脑有问题,用台式机的真串口试一下吧

楼主:
8楼的大师能,帮我买一个吗?什么型号的啊/?谢谢

网友H:
COM端口设置问题,你从1开始试到可以位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I:
你编的星--三程序下载过到PLC没有,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可能是你用的寄存器超出范围
工控之路漫漫长,虚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J:
换个试试看

网友K:
就是和电脑通讯不对

网友L:
通讯问题

网友M:
下载线和串口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检查是线坏了,
建议用串口 用PCI转232的那种,比较稳定

楼主:
程序已经写进去了,写了好几次了,并且可以运行,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N:
大部分是线的问题,若线没有问题,就是设置的问题了,PLC很少坏的

网友O:
串口设置问题。

网友P:
数据线要好一点,这指示大多是通讯不上,我以前经常这样掉线,现在换USB-SC-09,都没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