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5-29):
各位师傅好,请教大家几个问题.欧姆龙NT5Z型触摸屏和MPT002型文本显示器要用什么系列编程软件来进行编程?它们编程的软件能通用吗?下载数据线能互用吗?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据我知道,是不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不能通用。编程软件是不同的。NTZ5的软件是NTZ-Designer。
楼主查阅选型样本或者是编程手册看编程电缆是否通用。

楼主:
多谢两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