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三菱PLC控制四台机,哪种方法最好?

楼主(2011-05-30):
四台机的动作不一样,使用的I/O也不一样,用哪种方法编程最合理?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认为还是用顺控,每个机台都单独写一段程序就可以啦

网友B:
子程序调用

网友C:
都可以只要能控制不就得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步进顺控程序

网友E:
用主控指令看起来要好理解些

网友F:
我觉得都可以,自己觉得方便就可以了。

网友G:
顺控步进都可以

网友H:
根据实际的工艺动作要求,选一种方法最合理、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I:
SFC的分支啊

网友J:
只要可以达到目的,怎么编都可以的。

网友K:
用块传送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L: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