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过程中的静止问题

楼主(2011-05-30):
在循序自动过程中,条件成立程序静止不动,不成立时从静止的地方继续执行,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是如何了解啊

网友B:
用步进程序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呵呵··你写程序的时候按顺序写就OK了···
一般我们这边条件不足的时候会有报警锁定··复位后继续做···
有什么情况我的QQ78439807可以帮你

网友D:
跳转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跳转指令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