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电缆

楼主(2011-05-30):
900米距离是否一定需要用三菱专用CC-LINK电缆,普通屏蔽线可否用?

网友A:
最好用专用的电缆,普通的距离长 了,通信会中断

网友B:
900M。。。。。。即使你用专用电缆,不加中继都可能不稳定,不要奢望用普通屏蔽线,那不是一个东西的,有阻抗的因素,不是随便什么屏蔽线都能用的。

网友C: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D:
普通的屏蔽线也可以,只是要加中继

网友E:
用三菱专用的

网友F:
最好用专用的电缆

网友G:
哥,我100米的用普通很烂的屏蔽线一样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