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如图

已知滚珠丝杆的精度是0.02mm。我用FX1N的PLC发脉冲直接控制MR-J2S-20A的伺服放大器
控制要求是。打开电源总开关(SK1)-----按(SB2)手动回原点工作台回到原点的位置------按(SB1)手动工作每按一下SB1工作台向前走4MM要求精度在0.04mm内。在此重复按SB1直到工作台碰到右限开关。------按(SB2)手动回到原点。就这样完成一个工作过程,反复这样人工手动操作。
以下问题向大家请教
1我用FX1N的PLC发脉冲直接控制MR-J2S-20A的伺服放大器是否可以控制精度在0.04mm内????
2在工作台原点那要不要安装一个开关检查信号返回给伺服放大器????
3按以上控制精度MR-J2S-20A的伺服放大器应该配那一种型号的伺服电机比较好????

网友A:
1、精度能达到。
2、不用,原点那只用原点传感器。
3、选什么样的马达,你可以查表,这个不是乱选的。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网友B:
    看一下这个手册MR-J2S-20A,论坛有的

网友C:
    要跟机械工程师配合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