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纠偏

楼主(2011-05-30):
采用的是ZPS-2系列 槽型双路控制标志传感器(可以输出数字量 也可以输出模拟量) 最近在做一个变压器绕线的机器 由于重量较重 准备采用液压纠偏 老板让用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来做 以致来减少抖动 大家有没有模拟量纠偏的解决方法 或者给点思路 QQ;791898717

楼主:
模拟量纠偏极性的判断 要不要用PID来调节 望大侠们出出主意

网友A:
直接买个纠偏不就行了嘛

网友B:
买成品的,我们公司用的E+L的,几吨都没问题,控制精度、平稳度都很好。

网友C: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