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PU226加一个EM235用来测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为什么我用PT100热电偶测量温度,在S7-200PLC上用EM235测量,在 AIW0上总是显示32760呢,对应温度是100度,而我的PT100根本没有100度,请教师付们怎么是回事

网友A:
PT100是热电阻吧?

网友A:
不是有EM231 RTD模块吗

网友B:
只有热电阻,没有变送器的话是不能用EM235,EM235只能输入标准电流或电压信号!如楼上所说用EM231 RTD,不过这个 东西价格不菲啊!
下载积分:+3(qq593276766) 优秀文章

网友C(2011-12-28):
用模拟量模块做温度测量要进行变换的。

网友D:
EM235模拟输出0-20mA某固定值,串联接入热电偶,用AIW0取值,经过数学公式转化成对应温度值即可。

网友E:
到底是PT100还是热电偶?

网友F:
中间要加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G:
EM235所能接收的信号为0-10VDC或者4-20MA,你的模块上连接热电阻内部转换后当然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