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运行灯闪烁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30):
各位师傅,我现在正在修一台设备不运行,我看PLC上面的RUN闪烁是怎么回事????外围有个直拨数码表供PLC输入端,谢谢!!!

网友A:
与cpu联机,有个故障诊断

网友B:
设备不运行不一定是程序出错,你看下PLC的输入点是不是该输入的都有了?如果在准备状态,正常的输入点都有了,在考虑是不是程序锁了

网友C:
硬件有问题

网友C:
外部输通讯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这台PLC是台湾永宏的,那位师傅有这个编程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看过输入都正常也有输出,但是步进马达无动作,我换了马达驱动器和新马达 都不行,我在网上搜说RUN运行灯闪烁就证明程序错了,还有上面的师傅说锁了的话,应该有输入但没有输出啊,别的运行都正常,就是马达不动作,郁闷了

网友D:
可能是内置电池电压不够吧,如果是程序出错的话有专门的指示灯报警的,你说有输出但步进马达不动,你先查看下有没脉冲输出吧
工控之路漫漫长,虚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E:
程序错误,应该是有输入点没有输入,或者输出点有输出但外部继电器类负载没动作。

网友F:
好像是PLC与外部在通讯

楼主:
谢谢师傅!我找到原因了,因为台湾永宏的PLC运行灯就是闪烁的,是因为马达驱动器在作怪。马达驱动器的参数不对,汗,还以为真的是程序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