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0):
D8120为H81
SDA连接RDA连接仪表485口A点
SDB连接RDB连接仪表485口B点
SDA和RDB间接了110欧电阻
PLC对仪表发送数据H2A H01 H00 H2E
接收数据为10个,正确数据为H01 H00 H00 H00 H00 H04 H02 H00 H06 HAA
但现在接收的数据为H2A H01 H00 H2E H01 H00 H00 H00 H00 H04 H02 H00 H06 HAA
等于将发送的数据接收到了,问下是程序设的不对还是线接的不对或者是D8120设的不对

网友A:
終端電阻應該是接在 RDA和RDB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485BD板的SDA,SDB,RDA,RDB信号
A=SDA+RDA
B=SDB+RDB
终端电阻为110欧
所谓“终端”,就是 读(R)端。 RDA RDB 之间接电阻!

网友C:
不错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谢谢楼上解决问题的朋友
我是看485用户手册说的半双工方式时在SDA和RDB间接110电阻
看来应该是印刷错误了
不过电阻换个地方真的有相差这么多吗,SDA和RDA短接的,电阻放在RDA和SDA区别就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