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s不能与三菱fx2n-80mr通讯

楼主(2011-05-30):
我们使用了了一条数据线与海泰克触摸屏通讯,这条数据线是海泰克公司业务部发来的。它们之间不能建立连接,请问怎么解决,。很急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把后面的第5个拔码开关,关了试试!!通常都要关第5个拔码.

网友B:
用COM1通信还是COM2,如果COM2通信,需要再触摸屏系统画面内设置,默认是COM1通信。

网友C: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通讯接口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E(2011-10-17):
FX2N也很多高仿货,今天就遇到了,通讯不上。

网友F:
海泰克的屏就这样,通讯起来比较麻烦。你先确定是采用PLC软件设置以及屏编辑软件通讯还是通过进行屏系统界面设置的通讯方式。
线你也应该查下,我上次就是因为线的问题查了一天,几条新线原厂发过来也有问题,2 和3没有对换。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学学通讯!

网友H:
正在用那个屏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