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两台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1-05-30):
因为刚接触到松下PLC现在有个问题请问大家下 松下FP-X C60T和松下FP-X C14T通信,我用什么通信方式好些(1:1和1:N)我现在选用的通信插件板是AFPX-COM3 用的是RS422通讯 我在编程软件该怎么设置程序该用什么指令好些,能不能给我个范例看看。

网友A:
两个PLC都要选一样的通信模块才可以,否则你还要另选转换模块,配什么模块还得多咨询一下供应商,否则有可能配不了套的,如果不会用到数据采集的话,建议还是用端口对端口的控制比较好,通信有时候刷新跟不上的话,就会非常麻烦
------------------------------------
1. 一定要供应商给你个案例,这不是一般的麻烦
2. 没有案例,你根本无法从说明书上找到结果
3.不要认于看多资料就可以搞得清,松下的有些东西表现得不说垃圾也不行

楼主:
楼上的 你的话我非常赞同松下通信虽然强大但是比起三菱来不是一般的难懂,我整整看了两天的资料现在还是没通信上。

网友B(2011-11-13):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没高手 我的是三台松下FPG—C32T的 要与一台文本同时通信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PLC通讯用F145,F146就行了。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