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有关S-300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我是刚接触西门子的PLC,以前用过三菱的。怎么西门子的与三菱的计数器不一样呢。
三菱的只要计数到达设定值后计数器动作输出。之后就不在计数。可是西门子的到达计数设定值后,计数器还在计数而且不变化啊。这 是怎么回事。我用了不同的计数器也是如此。。。。不管是接通型,还是断开型。。。。
是我的设置不对吗。请教大家

网友A:
使用比较指令比较计数器的当前值,然后决定你是否需要输出。
西门子的计数器就是单纯的计数器,真正的计数器,等同于三菱的INC指令

楼主:
我想利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做一下长延时程序,能否帮忙设计一个呢。谢谢一楼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