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些有内置模拟量输入的PLC 性价比好

楼主(2011-05-30):
现在像我们公司单片机因为稳定性差 准备换回PLC来控制。因为之前是cpu单元加模拟量模块与温度模块。成本比单片机版的高了4倍。现在由于了解到其实有好几厂家有内置模拟量输入的cpu单元。成本可以起码降3分之1.现在主要看了欧姆龙的cp1H,发现由于开关量远超我们的需要所以价格也不低。然后看了下台达有DVP20EX200的还不错。{我们公司就7开关量输入6继电器输出4点模拟量输入1点热电偶输入}
不知道大家用的内置模拟量的PLC怎么样

网友A:
西门子S7-224X

楼主:
还有得没

楼主:
难道大家就很少用内置模拟量的PLC吗?

网友B:
欧姆龙的CP1H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内置模拟量的PLC要是有请与大家分享下

楼主:
cp1h对我们公司的是i/o口太多了 。我只是想看大家用的哪种多

网友D:
XC3-19AR-E
"主机9入/10出8AD(0~10V)/2DA(0~10V和4~20mA可选),继电器输出AC90~260V,
可选配时钟,带485通讯;可加BD板,不可加扩展模块,2路AB相计数"
这款怎么样?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用丰炜的VH-20AR。
低端的用台达的DVP-10SX2;DVP-20EX2。
高端的用西门子S7-200,CPU224XP或者S7-1200,其中S7-1200全系列都带模拟量输入。
就是CPU本身带热电偶输入的比较少见,大概必须要用热电偶模块!

网友F:
很少见有内置的

网友G:
偶们都叫PLC自带几路模拟量,不过一般也不带热电偶的哇,也没有带那么多的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也就4点模拟量输入内置 1点K型热电偶肯定用模块了

楼主:
现在台达网上看到的扩展模块最少也有4路热电偶输入。这价格就猛了。不知道有没有没有1点通道的模块。

网友A:
那你用三菱FXIS加一加模拟板组合也是很便宜的

网友H:
科威EP/EC混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