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烧?

楼主(2011-05-30):
在书上看到说不考虑电流功率匹配的情况下,交流接触在接触不合的情况下容易烧,大家来谈谈工作中遇到烧继电器接触的情况。

网友A:
多数烧触点。

网友B:
在接触不良,就会炒掉

网友C:
接错的情况下咯 楼主是不是搞脑筋急转弯

网友D:
触点容易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E:
关键是触点容量要符合负载的功率要求。电磁继电器的动作频率要符合使用要求。要注意触头的清洁。灰尘不多的环境使用十多年没问题。不要买水货。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在输出侧短路,控制电压超高会烧;交流接触器负载过大,灰尘多烧触点,控制电压超高会烧线圈

网友G:
电流大了就烧了罗,电器都是讲究额定电流的

网友H:
级别: 闭关修炼
发送短信加为好友QQ联系精华主题: 0
访问fff936100286的个人主页 5楼 发表于: 4小时前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关键是触点容量要符合负载的功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