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和PLC线路的

楼主(2011-05-30):
大家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和PLC线路的 需要有这方面的图库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autocad electrical 2006或者更高版本 网上有下载 ,有很多电气符号,只用选择就OK了

网友B:
,CAD,我已经全部画好块了,复制粘贴就OK

网友C:
呵呵,我是用CAD2011板的

网友D:
我用CAD2004迷你版

网友E:
CAXA2011,可以将一台设备的图纸做在一起.

网友F:
当然是cad了

网友G:
用cad ,不过貌似autocad electrical 比较专业

网友H:
cad2011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I:
我用的,估计现在没人用。图中的元器件拖动的时候,线会跟着动。交叉点会自动加圆点。

网友I:
忘了说了,软件是IVEX的Windraft

网友J:
拿铅笔和橡皮擦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K:
PC最好用

网友L:
楼上说的好像是 丹麦那破软件吧

网友M: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哦

网友N:
我用的是PROTEL 99se 不过PLC的元件库要自己做。

网友O:
我用的是CAD

网友P:
给大家推荐EPLAN,我以前用CAD画

网友Q:
EPLAN是很好用,可是设置太繁琐,没有一定的基础是搞不出来的。
我以前用EPLAN,现在改用电气版CAD2011.

网友R:
一直用AUTOCAD ELECTRICAL2008

网友S:
都可以用,只是习惯问题
秦汉

网友T:
摇扇子,吹风扇,开空调。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习惯了都一样-------吗?上山容易下山难呀。

网友U:
有电气设计软件PCschematic Elautomation,绘电气图,自带元件库,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