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水泵电机

楼主(2011-05-30):
今天碰到个小水泵电机,是以前从机床上拆下的冷却泵,很小,老车工说电机不转了,水泵标牌上关于电机只标了,三相电机,电流是0.9安,电压是380/220,但没有(三角形/星形)的图标,而且电机只有三根出线,用摇表摇了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绝缘电阻均正常,然后接上三相380的电,电机不转,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相间阻值是多少???

楼主:
都是
无穷大啊

楼主:
无穷大正常吗

网友B:
用方用表量一下电机是否坏了

网友C:
三颗线怎样量相间绝缘

楼主:
我是UV,UW,WV这么量的,对吗,用万用表怎么量啊

网友D:
电机绕组阻值是多小

楼主:
绕组阻值就不知道了,请问怎么测绕组阻值

网友E:
三根之间的阻值多大?按你说的都无穷大就是烧了,送维修吧。

楼主:
不是说越大越好吗,我量好的电机也是无穷大,能解释下吗,还是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穷大正常吗
三根出线的阻值应是一样的,如有一相不同就送急救中心

楼主:
不是说大于 0.5的就算正常的吗

网友F:
大于0.5是绝缘电阻值

网友G: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电机定子绕组已经烧坏。因为这个小水泵电机是Y形接法的,你量电阻无穷大说明绕组线圈已经断路。还有一种可能是Y中点脱焊,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原来开过电机修理店。

楼主:
你好,定子绕组阻值是不是就是相间绝缘阻值

网友H:
最笨的方法,打开看看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I:
绕组Y型接法,绝缘阻值没问题,支持中心点开路说法。

网友J:
三个桩头说明电机内部已接成星形。桩头之间的阻抗无穷大说明内部断路。桩头与外壳绝缘电阻如低于0。5M欧,要送修。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定子绕组阻值是不是就是相间绝缘阻值
不是相间绝缘电阻。而是相间阻抗。A-B,B-C,C-A,之间的阻抗要一样,如都无穷大,说明中性点开路或烧毁。拆开机 体检查。

网友K:
用1K挡量下电阻,不通就是烧了,3相阻值差很多也是烧了,10K挡量下对地,通了也是烧了,如果全部正常还不转就可能是轴承卡死了

网友L:
楼主是高手 3P马达还要量相间绝缘电阻?应该是3相之间的阻值平衡吧。无无穷大就是说3相断路了 电机烧了
3P220/380就是说支持3P220或者3P380电压。星形380V,三角形220V

网友M:
阻值不可能是无穷大的吧,电机里6个头,U2,V2,W2,三个连上,剩下三个头,就是星型接法,U1和V2,V1和W2,W1和U2连上就是三角型,测两两接线柱就是测的阻值。

网友B:
是烧了,应该是有电阻的

网友N:
用手转不动 轴承卡死 三相电阻无穷大 烧了

网友O:
看看用万用表量一下三相阻值是否相对一样,很小的马达一般也有50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