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我用一台 1.5千瓦的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B 带一台1.5千瓦的电机进行恒压供水,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时要用手扳一下电机才能转动,我检查过参数设置都是正确的,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不是转巨舍得小

网友B:
扭矩不够

网友C:
电机有别劲的地方?

网友D:
启动频率调的太低了吧?

网友E:
启动频率低了

网友F:
启动转矩不够(变频转矩参数小,电机机械部分润滑不够)

网友G:
如果开始有这种现象,应该属于正常,因为管道内有空气,转矩比较大。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有这种现象,就是电机的机械问题。

网友H:
有可能输出缺相,检查输出到电机的三根线是否接触不良
秦汉

网友I:
楼主手板水泵时频率是多少

网友J:
启动频率设置的低了点

网友K:
加速时间太长了,

网友L:
不用管特过一会看看报警不报警如果不报警时设置问题

网友M:
缺相,转矩不够都可能,具体检查一下吧

网友N:
V/F曲线,转矩补偿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缺相,转矩不够都可能,具体检查一下吧
加速过长

网友P:
启动转距不够,适当调高启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