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安装完plc软件后,不能都plc,求救

楼主(2011-05-30):
各位大侠:
本人刚从装完系统
安装完plc软件后,打开plc软件读本机上备份的程序是出现com(comporent object model)error,无法读出程序
跪求各位大侠的帮忙,感恩!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什么牌子的plc,软件名称?

网友B:
呵呵,可以是板本不对,一个高点的吧

网友C: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还要检查一下软件设置,你的电脑估计是USB转接的COM口。

网友D: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三菱GX 8.03版本,重新下载GX 7版装上后就能使用了。

网友F:
端口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