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11-05-31):
这个程序在三菱中怎么理解?
[FROM H5 K11 D11 K1]

网友A:
从第6块扩展模块读取BFM11的值到D11中。

网友B:
FROM H5 K11 D11 K1
FROM:读取指令 H5:功能模块号 K11:缓冲寄存器BFM号 D11:数据寄存器号 K1:数据个数

网友C: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帮助,已经在书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