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这种窥口鼻用什么钳压啊?

楼主(2011-05-31):
用液压钳可以压吗?这个SC系列的铜鼻子铜线伸进去的部分比较短,液压钳压后会不会用手多扭动一下容不容易松掉? DT系列的管子部分长,知道压了后可以很牢的。

网友A:
压完再上锡。

网友B:
选择合适的模具对应实际铜鼻子铜线,用机械;液压钳压紧。有条件如楼上说的上锡会更好。

网友C:
液压钳,机械钳都可以

楼主:
我以前用过液压钳压过线鼻子,压紧后锡很难灌进去的。

网友D:
机械和液压的都可以的,压的时候模具要比SC的规格小1号,压铝线(镀锡可以压铝)的时候要注意别压管口(容易折短)

网友E:
楼主拿我们开心吧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F:
机械和液压的都可以的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G:
可以比常规要小一号。

网友H:
那么小用手动压线钳就搞定了压紧了不会扭出来的。

网友I:
镀锡时候,如何让锡很均匀的镀在接头上啊,

网友J:
回复10楼,先在松香里过一下
我都是直接老虎钳,使劲一压,OK,扯都扯不出来

网友K:
用液压钳,把另一半夹具反过来 就能夹紧了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楼主,你用锡缸加热后;浸锡。

网友L:
用窄口的手工压线钳就可以了,你就是拿个锤子砸都能搞定,这种线鼻很软的

网友M:
换一种好啦,干嘛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