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使用案例,接线图和程序

楼主(2011-05-31):
有哪位大哥有三菱伺服例子 具体接线和编程是什么 想学习下

网友A:
接线说明书上都有 编程只要用Y0和Y1输出脉冲就可以了 要求高点就用定位模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同意1楼说法。

网友D:
不懂虚心学习

网友E:
我也想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