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一个继电器电路中的FN和X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31):
各位大虾FN和XD是表示什么,在一个继电器电路图中

网友A:
FN应该是风机线圈,XD是什么就难说了,控制器电源?稳定电路?某个传感器线圈、接点?变压器、电抗器? 楼主要是能够上个图给大伙们瞧瞧那就最好了。

楼主:
谢谢 解决 是别人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