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电机

楼主(2011-05-31):
今天试了几个吸真空的风机,7.5的电机,星三启动,测启动时电流是30安,属于正常,电机试后都发热,有点烫,这属于正常吗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A:
电机的发热一般与电机的运行电流和冷却条件有关,星三启动的话,看看运行时是否星型切换到三角型。

网友B:
电机只要不是热得不能去手,一般问题不大。运行时三相电流平衡且不超过额定电流,可放心使用。

网友C:
一般发热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热到烫手,就可能有问题了。。。一是负载太大了,电机过载过热了,二是注意看看水叶轮有无卡堵现象,如果有此现象的话,一般开机几分钟后就会烧掉了。。

网友D:
发热发烫都是相对来说的,首先你必须按电机的规定的方法接线,运行中看电机的电流是否超过额定电流,
另外,电机的B或F级绝缘程度决定了电机耐受温升的一个界限范围。你看下,风扇出风正常不,正常的话如果电机温度不高于70度,就可耐受

网友E:
7.5不需要星三角启动的,在就是启动电流没说明白,因该是星形的启动电流吧,要看稳定工作后的电流,相对于普通E级绝缘电机来说一般电机温度=环境温度+70度左右

网友F:
看是否超过额定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