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05-31):
已知工作台滚珠丝杆的精度是在0.02mm范围内
1-我用FX1N的PLC发脉冲直接控制MR-J2S-20A的伺服放大器,控制精度要求在0.04mm内可以做到吗???
2-还是用FX2N的PLC加1PG定位模块来做呢????
控制要求好简单,就是一个手动按钮。按一下丝杆走动4mm要求精度在0.04mm范围内
请教大家。应该用那一种方案来做可以做到求精度在0.04mm范围内
谢谢。。。。。。。。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把驱动器电子齿轮比搞大一些。再用PLSR指令来控制伺服起停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第一种方式就可以做到你要的精度···
放手去做吧

网友C:
用伺服精度完全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D:
不懂伺服 过来看看

网友E:
直接用PLC发脉冲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