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先有一个程序是用Y0输出脉冲,分自动和手动2部分,自动又有2部分,自动之一为定脉冲,用PLSR  K600 K600 K200 Y0,自动之二为PLSY K600 K0 Y0,来做的,手动用PLSR  K600 K600 K200 Y0,,为什么在用过自动PLSY K600 K0 Y0之后切换到手动用不了PLSR  K600 K600 K200 Y0,监控程序导通了,但Y0就是不ON,很纳闷,但在用自动PLSR  K600 K600 K200 Y0循环一下,手动PLSR  K600 K600 K200 Y0也能用了,高手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双线圈。或是PLSY    PLSR用的次数多了。

网友C:
FX2N的吗?我记得一个扫描周期只能用一次此类指令!看一下手册吧!

楼主:
1N的,问了三菱,好像是BUG

网友D:
关于这样的问题你把上述的脉冲指令用STL流程隔开看看是不是还些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E: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
我就是用STL做的才出现这个情况了,三菱解释说不能用STL做

网友F:
楼上的,可以用子程序做吗?

楼主:
已解决,把那些脉冲指令全拿出来,步进里面加M继电器,刚试了一下,效果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