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接线,如何通过程序检测按钮或开关处断线?

楼主(2011-05-31):
如题,本人对西门子PLC还有大量不懂之处
请高手指点!看不清楚图片可打开CAD附件
注:图中1K5是一个中间继电器,其触电在其他回路中)
主要是想搞懂如何检测断线和正常情况下按钮或开关闭合(此时即把并接的电阻进行了短路)的输出情况

楼主:
有高手来回答吗?如何检测由于电阻变化而电压跟随变化的情况,盼回复啊!

网友A:
开关量输入能检测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输入能检测电压变化?
但这的确是一个在实际应用中的图纸的某一部分,不是我的想象。而且接了电阻后就不再是单纯的开关量的输入了

网友B:
电阻变化电压一定有变化

网友B:
开关量输入能检测电压??

网友B:
开机试下咪知道罗

网友C: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一个仪表4~20mA给PLC,为什么是4~20mA而不是0~20mA呢,就是因为靠那个4mA来判断有没有断线,但是你的电压信号就不知道怎么判断断线检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