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接线电控箱空开跳闸

楼主(2011-05-31):
同仁们好。。车间设备接在电控箱里,一开设备电源就跳闸。
设备上是四线的 无零线。只要不接设备地线,就不会跳闸了。
大家给分析下 是电控柜还是设备有问题啊?

网友A:
换个空开试试吧有可能是空开检测到异常电流才跳闸的

网友B:
基本是设备有对地短路或负载

网友C:
对地短路

网友D:
你们用的是漏电开关吗,如果是就一定要接零线。

网友E:
晕!!肯定你们工厂电是三相四线的,记住三根火线一根是零线,这根零线你肯定是接在机台的地线上了,一般机台都是三根火线一根是地线的,所以不能你那样接

网友F:
呵呵,菜鸟一个,
小儿科问题,建议不要再做了,说不定那天弄大的出伤害.

网友G:
小心处理好了

网友H:
设备上用的是380/220控制变压器的话就不要接N线了。再者取点地线试下看跳不?

网友I:
可能是设备接零和接地搞错我也与到过。

网友J:
你用的是漏电开关吗,如果是零线就一定要漏电开关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K:
空开还是漏电空开,如果是漏电空开零线不能接地。

网友L: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M:
5楼正解

网友N:
设备上用的是380/220控制变压器的话就不要接N线了。再者取点地线试下看跳不

网友O:
如果是空气开关,先检查四根线接到设备端有无错误,再检查电源对地有短路故障.

网友P:
嘿嘿,测测你们厂的零线和地线是不是相通的

网友Q:
前面的人都说了,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全被他们说了,有一点你要注意小心

网友R:
用揺表测试设备对地的绝缘。

网友S:
先量一下负载侧对地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T:
N就是N,地就是地。据不同要求测量设备的RST输入与接地的阻抗多大,是否平衡。

网友U:
空开零地混用是不会跳闸的,要不你装的是漏电开关,要不设备有对地短路,再就接线错误了。

网友V:
用兆欧表摇一下设备线路是否接地,其次就是变压器零线没接地(保护接地),设备接地当然跳闸了

网友W:
我也来说两句,1你的开关一定是漏电开关,2你错误的把接地接在了漏电开关的零线上,我敢和你打赌
新手
(狠)容易犯滴错误

网友X:
接地不能接零

网友Y:
零线与地线 区分

网友Z:
估计是设备有问题,要到现场才能判断出来

网友AA:
我曾经也试过类似问题,原因是零线接到了漏电断路器的前面

网友AB:
不知道你用的开关是什么开关,建议你先检查 设备的每一个电机等有没有对地,如果都没有对地,再检查接线有没有出错,再没有接错,那就是 开关的问题了!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AC:
用4p的漏电开关做电源开关

网友AD:
漏电或者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