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话线可以吗?

楼主(2011-05-31):
我现在想用电话线使两个三菱PLC实现通讯不知道可以吗?通讯距离约60米.如不可以用什么线比较好!多谢了!

网友A:
两个PLC之间通讯,能通讯吗,你知道了告诉我

楼主:
我还没有这样做,不知这样做对吗?所以来求答案的.多谢了!

网友B:
可以,用什么电话线呀,485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用电话线来连接两个485模块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C:
今天老师休息

楼主:
看来是呀!要不还是用屏蔽线吧。

楼主:
还是没有人给个答案吗?

网友D:
60米得通讯距离用普通电话线不行,传输信号不稳定,PLC和PLC之间的通讯用485.用带屏蔽的双绞线。三菱PLC只有一个系列的可以通讯,两个FX1S可以通讯,要是一个FX1S和一个1N的就不能通讯。

楼主:
老朋友还是你好呀!我也是觉得距离太远,不是不可以通讯只是通讯不稳定。我现在也选择了屏蔽线,我的是两个2NPLC。多谢了!

网友E:
实践出真知...试验了就知道了,就算不行换屏蔽双绞线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践出真知...试验了就知道了,就算不行换屏蔽双绞线也快
但是浪费了材料呀!

网友F:
通讯关键是要处理好干扰问题

网友G:
学习,顶一下,谢谢大家!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H:
肯定用带屏蔽的,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