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MY的用法

楼主(2011-05-31):
这是个什么延时啊 见下图

网友A:
1.0秒的延迟,软件上有注明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松下TMY本身是一个以一秒为单位计时的时间继电器,K0表示它的延时设置为0秒,也就是不起作用,单纯延长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