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这个R101中间继电器触电怎么个跳法

楼主(2011-05-31):
详细见图,2个过来都是DF上升延闭合R101线圈。这R101线圈是跳了在跳回来呢还是跳的方向是一样就跳一次。
见图

网友A:
以后面的为准。

网友B:
用SET,RST时,允许双线圈输出。SET时,只要无RST信号,那么无所谓先后问题。图中,乳最上一个条件符合,第二行条件不符合,第三行条件不符合,R101还是ON的,一直要保持到RST条件满足,即第三行满足。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老大的解释很详细。

楼主:
谢谢2楼老大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