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密码

楼主(2011-05-31):
怎样设置FX2N密码不易破解或提高解码难度
大家有什么方法讨论讨论

网友A:
设置密码后换成别的品牌或者只用壳子。
你应该问:谁还不知道三菱FX2N的解密

网友B:
版主好办法,换成别的品牌壳子!
听说吧编程口的线悄悄的弄断一条,呵呵,这样也行,自己用的时候再接上!
有点阴险啊! 安全第一!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C:
FX2N的解密都泛滥成灾了

网友D:
想用2N就不要担心被解密,连密码也可以不用设,反正解密满天飞,有密码没密码差不多。
如果真不想被人解密,换个别的品牌吧

网友E:
PLC无密码,三菱PLC更是没密码!

网友F:
呵呵,密码在网上,除非没人上网了。。那你的PLC密码就有用了。。

网友G:
更換编程口,使用自己專用接頭.............................

网友E:
或者找个行业中99%都不知道的品牌,并且编程软件也要收费的,这样你的程序丢在那里别人都不知道怎么搞。不过不知道能否找到了,哈哈!

网友H:
1楼2楼得法子可行 哈哈

网友I:
干嘛非加密码呢

网友J:
最好别做一二楼那样的事,否则害人终害已!如果你想自己的不被别人盗用,可以在编写时下功夫,让人无法参透就好了!
QQ32135553

网友K:
信捷的PLC 不好解密
秦汉

网友L:
设定一个时间程序 之后把PLC内的内置电池引根线出来 时间到电池断电 再写点数据寄存器之类的 之后。。。

网友M:
都是高手

网友N:
嘿嘿-----楼主好办法。偷梁换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