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专用接地的意思?

楼主(2011-05-31):
今天买了个雅马哈的单轴伺服,说明书要求专用接地,一时糊涂不知道怎么接,怕给弄烧掉了,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下?
下载积分:+1(jona2011) 感谢分享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单独接地的意思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B:
用单独接地线,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C:
就是对这台设备单独做一个地线,不能与其它地线和用。

网友D:
为了避免相互间的干扰,需设独立的接地。

网友E:
就是这台伺服要一个专用接地线,而不是和其它接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F:
就是独立用一根导线连接至地线上(接与机床的共地点上)

网友G:
接专用接地线上。。不是共同接地。。

网友H:
就是单独打根地线

网友I:
就是对这台设备单独做一个地线,不能与其它地线和用

网友J:
就是不能接在其他的地线上,专门拉条直接接地

网友K:


网友L:
就是说它必须是接在为之专门设立的独立的接地端上、不与其它接地设备共用接地端!

网友M:
不是吧.不接地也不可能会弄坏驱动器啊..

网友N:
是PE线啊

网友O:
接地的方式很多,请先参考有关资料
不过伺服一般都是要求绝对接地的,不能有接地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