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ERROR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5-31):
今天用IST指令编了一个程序 当下载到PLC后ERROR指示灯闪烁 不知道为什么 检查程序没有错误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款PLC是国产的 在淘宝上买的 500元钱 )

网友A:
ERORR灯闪烁,一般就是程序有问题。你的程序里有END么?

楼主:
程序检查没有错误 而且用编程软件仿真也正常 就是装入PLC后ERROR灯闪烁 RUN灯不亮 是不是这台仿三菱的PLC不认这条指令呢

楼主:
是不是这款仿三菱的PLC不认这条指令呢

网友B:
程序有没有下载完全,清空内存重新下

楼主:
内存清空了也不行 是不是程序有错误 错在哪呢 请指教

网友A:
我认为你多用了RET指令,你取消第18步的RET指令试试

网友C:
程序在哪里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D:
用简单的程序看看

楼主:
用朋友们所说的方法试了一下都不行 装完程序后把开关打到运行位置ERROR灯就闪烁 而且提示通讯中断 另外需要说明 我就写了一条 LD M8000 IST M0 S20 S22 其他什么程序也没写 装入PLC后出现的结果是一样的ERROR灯闪

楼主:
鼓捣到现在也不行 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1-PLC本身有问题
2-程序扫描时间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