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31):
今天给一台老车床换了个新的安川变频器。 以前的变频器型号是 CIMR-SCBA21P5 ,现更换的是CIMR-VB2A-0010 (V1000系列)。

                                 频率是用2个电位器调整的。通过机械上的凸轮开关交替切换频率。

现在的问题是:  1. 顺时针旋转电位器,频率减小。逆时针转转,频率增大,与其它老设备动作相反。(我只接了接在变频器上的线,其它线路没动。)

                               2. 先短接正转线路(S1 - SC),然后给变频器通电,面板上的"RUN"灯 闪烁,电机 不运转。

                                    如果 先给变频器通电,然后再短接正转线路(S1 - SC), "RUN"灯 常亮,电机 运转。

注: 原设备上的主回路端子排上的 SF      SC      FR      FC 这4个端子有引线。因为没有找到老变频器的说明书,不知道这4个端子是什么功能。

          我现在将这4根线接在  +V      A1      S5       SC这4个端子上。

请问 像这些情况,问题一般会出在哪里。 具体会调到那些参数。

急盼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的电话是  13410279504   (深圳地区) ,期盼接到你的来电。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A:
电位器有三根线,把DC10V的两根线正负线互换。

网友B:
同意2楼.........电位器有三根线,把两端的两个对换就可以了

网友C:
或许是电位器接线不对,那你先看看你的电位器模拟量可以实行调速吗?要么就你的变频信号是脉冲信号输入控制,你先短接没有电位高低跳动/?所以控制不了,这是我个人意见,如果我说对了的话?记住给我加分,

网友D:
电位器有三根线,把DC10V的两根线正负线互换。
皖虎

网友E:
首先要给变频器设置符合运行的参数,包括电机参数,可以找下载此变频器的操作说明书。

网友F:
电位器接错了

网友G:
第一个问题是变频器V+和GND互换下就恢复了

网友G:
就是把电位器调到中间阻值最大的这2棵线互换下

网友H:
电位器接错了
TüRKİYE

网友I:
电位器有三根线,把DC10V的两根线正负线互换。然后对着说明书查看一下B1-01 B1-02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J:
1.3脚接反了

网友K:
第二个问题在两个之间接一个扳把开关变频器通电后打过来就行

楼主:
谢谢 大家的指点。 现问题已解决。
接线有问题。分别是 S1 SC-----电机正转运行/停止
A1 AC------主速频率指令 (正扭,频率增大。反扭减小。 若要求相反,2根线调换即可)。
这就解决了问题。 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只是想复杂了。

网友L:
不能贸然的接线,一般,先在网上找原变频器说明书,看各端子的定义,然后再结合你现在的变频器接线
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