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在风机节能方面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1-06-01):
刚接手这方面的项目,请控友指导。

网友A:
这方面节能没多大意义,你可以按变频恒压供水原理做,这个列子工控网上有

网友B:
1.減少電機起動的次數 可節能
2.恒壓(溫)控制 可以減少電機轉速 可節能
但請注意評估系統 若電機全速都無法達到效果時,裝設變頻反而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