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01):
一台电机只能反转 开正转的话就马上跳闸(漏电开d关)?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谢谢.
是这样的,电机没有正反转切换,接线后反转没有问题,换线后正转漏电开关就跳闸,不存在缺相和接错线问题。也没有过载,电机单独空转也是这样。

网友A:
记住你先用嵌型电流测一下电流?看看正反转的三相电流差?我个人认为是机械反睹转,

网友B:
你先用嵌型电流测一下电流?看看正反转的三相电流差?我个人认为是机械反睹转

网友C:
正转接触器有没有同时跟反转接触器吸合。。。。。。线没接错吧。

皖虎

网友D:
1:接线有误 2:机械卡滞

网友E:
接线有误的可能较大。

网友F:
看看机械负载方面是否堵转

网友G:
5楼是正解

网友H:
首先检查接线是否有误,其次检查机械传动。

网友I:
检查接线是否有误,是否却相

网友J:
电机反转正常就 能正转,找其他原因罗,接触器没接错吧

网友K:
正反转接触器是否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