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NT631C-ST153-EV3

楼主(2011-06-01):
随设备来的几套欧姆龙的PLC和触摸屏,换了新的CPU(C200HE-CPU42-EV3),装完程序后需要从触摸屏设置运行参数,密码不小心搞忘了,写不进去,请问各位达人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楼主:
没人理啊~~今天打400把程序搞下来了,可是做的好复杂,程序里有一段哪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见图片。
触摸屏程序里调用的PLC地址是D00184,因为运行时密码是18,我理解地址184在程序里的值是18,这是怎么变过来的呢?
密码程序

网友A:
这个触摸屏的密码应该是在程序里面~~在程序里应该可以找到。NT631的触摸屏没有用户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