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纶触摸屏6070ih

楼主(2011-06-01):
维纶触摸屏6070ih有个问题我搞不清楚,请问用U盘插在触摸屏后面的USB插口上弹出画面,上面的一个是download是下载,还有一个是upload上传。请问这个《上传》是把触摸屏里面的资料上传到U盘,还是把U盘里的资料上传到触摸屏里,这个触摸屏的上传和下载功能没有搞懂,请教
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DOWNLOAD,指的是讲U盘中的程序下载到屏中,你点击后,会弹出选择文件路径的窗口。
UPLOAD,就不用再解释了吧,呵呵。

网友B:
DOWNLOAD,指的是讲U盘中的程序下载到屏中

网友C:
download是 U盘资料传到触摸屏,
upload是 触摸屏资料传到U盘。

在东莞市

网友D(2011-09-21):
那么多高人,有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