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LC拖26台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6-01):
全三菱一PLC拖26台变频器通讯 求助方案

网友A:
还是用台达的吧!变频器可和HIM 或PLC 直接通讯,我做过32台的,要选EH系列的PLC

网友B:
这么大的项目..有难度啊..
通讯的响应,速度的同步...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1楼正解!非常简单!

网友D:
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看似很难,其实很简单,用485的通讯方式,每个变频器加一个中继器后通讯的终端不用加电阻,485通讯板一定要买正品的。前些日子做了个14个变频器和PLC通讯。
你好 请问具体通讯细节
单个变频器我知道 请高手指导

楼主:
是三菱的这是没办法变的了 F700系列的 PLC是FX3U 我知道用RS485 可是这么多一起通讯 端口的分配和具体细节我就不知道了 请求高手知道

网友D:
变频器通讯地址从1设置到26. PLC485的通讯板上的两条线分别接在每个变频器的485端子上。就是从485的主线分别引26组线接在变频器上(注意,从主线分支要用中继器)。
谢谢你啊 你的意思是说把把RS485的2根线用中间继电器分成26份是吗?

网友E:
用300走Profibus-dp,速度快,187.5
不会走 你具体点 谢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要是有具体的方案就好了

网友G:
学习了 8楼高手 不过我也做过12台的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方法一样RS485通信

网友H:
支持9楼,用Profibus-dp通讯,速度快。
西门子的东西就是价格贵,但和AB比起来还是算便宜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我也想学,现在想知道如果紧急情况,要急停止,怎么样去停止所有变频器?通讯不是一个一个来的吗?

网友J:
好像要用到变址z吧!看过下!

网友K:
怎么接法啊。

网友L:
如果你用施耐德的那么可以用CANOPEN通信,而且速度和配线都很方便!编程也是很方便的!
QQ32135553

网友M:
用CC-link,不影响响应速度

网友N:
都是高手,学习了!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J:
都……无见高手出现,有好心人上传样例看看

网友O:
RS485或三菱CC-Link通讯,根据需要选方案

网友P:
都是高手都是高手

网友Q:
向高手们学习,让人敬佩。

网友R:
三菱的就用485通讯就好了。主从模式
通讯协议一致就搞定了。跟一对一 是一样的只是需要控制的站号不一样

网友S:
如果对同步要求不高,或者不需要同步,用RS-485通讯就可以。
直接用屏连接28个变频器,程序都不用写。
你好 你是说三菱的触摸屏
具体方式是什么 三菱的触摸屏没有RS485接口啊 赐教 谢谢

网友T:
hakko触摸屏也支持

网友U:
路过学习
无独有偶啊

网友V:
关于485我认为还是用手牵手的方式连接这样响应的速度会更快些而且更简单

网友R:
三菱的屏不行的。如果是这样的屏还不如买个工控机了
就用个台达PLC 一台触摸屏。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 中继都不用。 加我QQ 404153596 我给你说怎么做

网友W:
RS485通讯响应会有延时的,还是走总线好点,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