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那位帮我看看欧姆龙的程序那错了

楼主(2011-06-01):
(图片)

网友A:
我也弄了一个,功能跟楼主说的一样,用基本指令写的,我也是学欧姆龙不长时间,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B:
我发现楼上是位高手,懂的真多,

网友A:
楼上见笑了,高手二字绝对不敢当,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我是一个工控小兵,队长都隐身斗地主呢》

网友C:
我就不说具体的程序了,就说一个编程思路吧,0.00 0.01 0.02 分别代表三个风机是否运行的反馈传感,如果都为1的话就把一个输出信号灯为1,如果不都为1是其中一个是0,那么就可以加一个1s的震荡,以些类推!

网友C:
LD 0.00
AND 0.01
ANDNOT 0.02
LD 0.00
ANDNOT 0.01
AND 0.02
ORLD
LDNOT 0.00
AND 0.01
AND 0.02
ORLD
LD 0.00
AND 0.01
AND 0.02
ORLD
LD 0.00
ANDNOT 0.01
ANDNOT 0.02
LDNOT 0.00
AND 0.01
ANDNOT 0.02
ORLD
LDNOT 0.00
ANDNOT 0.01
AND 0.02
ORLD
AND P_1s
ORLD
LDNOT 0.00
ANDNOT 0.01
ANDNOT 0.02
AND P_0_2s
ORLD
OUT 100.00
0.00一号反馈
0.01二号反馈
0.02三号反馈
100.0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