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是一个很宽的范围?

楼主(2011-06-01):
我看了好多步进电机驱动器 供电电源都是一个很宽的范围,步进电机驱动器我看都有不同的电流档输出,难道是对应一个电压,就对应一个电流?还是说一个电压下可以有不同的电流档?

楼主:
小弟初次接触,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就是电压低了,能带动步进电机么?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呵呵··日本110
国内220··
这也算是个原因吧··呵呵

网友B:
楼主牛B 我见过的伺服器电源都要经过专用的适配器才可以工作哦

网友C:
因为步进电机的电源从驱动器出来后都是脉冲的,所以电源的电压很广。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因为步进马达是靠脉冲从工作的他的驱动器最低的有些只要5V就可以了,所以小型的步进马达的驱动器电眼都很宽

网友E:
会用就行了,不要考虑这么多了 呵呵呵

网友F:
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电源是通过整流之后再经过晶体管控制电压和相位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而电压电压的宽度是取决于整流部分的技术指示的。

网友G:
学习了 我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H:
有些步进驱动器是这样的啦,调节得合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