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统中有多台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写控制程序?

楼主(2011-06-01):
好象脉冲发生指令PLSY或PLSR指令只能用一次,如何控制多台步进电机使用不同的速度?

网友A:
加定位模块。这是4个步进电机的。
谢谢高人指点!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步进电机调速范围多大? ..

网友B: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C:
松下的不用加定位模块就可以实现多路脉冲输出

网友D:
台达的也可以3路脉冲输出,要变速的话用变址编写比较方便

网友E:
如果4个步进电机不是联动的话,PLSY或PLSR和MOV指令配合使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学习了,个个都程序高手啊,有一朝一我能自己的编的程,哎

网友G:
7楼说的没错!
原野

网友H:
OMRON CP 1H 1L 1E 都可以支持四路脉冲输出 永宏FBs-MN 也可以支持多路输出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原野

网友H:
1楼的成本太高了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I:
FX3u有多路脉冲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OMRON CP 1H 1L 1E 都可以支持四路脉冲输出 永宏FBs-MN 也可以支持多路输出
这位朋友用用CP1L和CP1E试试,有四路脉冲输出才怪!CP1H,40点的可以支持四路脉冲输出!
原野

网友H(2011-08-26):
还有具体型号啊 就看你选型啦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J:
我·用·最节省的方案,信捷XC5-32T就可搞定,950元,1楼的大哥如果接私活用这个配置,那你实在太有钱了。

网友K:
用松下的FP0R可以驱动4轴,16点的七八百元32点的1000元,体积小好安装又稳定。

网友L:
如果是四台都一起动工作要加定位模块,能分为二组或多组就该写程式转换就可以完成,

网友M:
现在很多PLC都可以控制几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并且有专用的定位指令很方便的,像松下FPX的PLC可以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就很方便,成本也不高!

网友N:
现在有可以通讯的步进驱动的只要用一个可以通讯的PLC就搞定了,最多可以搞32个。

网友O:
这个成本确实很高 台达40EH的有4个脉冲口 200K频率没问题...接4个OK 更多的话只能加模块了..

网友O:
不过2L的电控箱 排的挺好看 呵呵

网友P:
你们不会用自带脉冲的驱动器吗?

网友O:
问一下 步进电机有象伺服一样 可以内部位置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