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FX2N-2AD数据的采集

楼主(2011-06-01):
使用FX2N-2AD采集数据,4MA对应的数字量是400,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2000,为什么4-20MA对应的数字量不是0-4000,如何调节?

网友A:
这个对应关系不影响你的需要吧,照把他们对应关系弄上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楼主最好看看2AD手册中关于电流输入的量程方面的内容

网友C:
先条偏置再调增益,两个要重复调几次

网友D:
用电流发生器,先调偏置再调增益,4MA时调至0,20MA时调至4000就OK乐,加油

网友E:
先偏置再调增益,最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数据,这样会直观点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办法!!!!!!!偏置增益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先偏置再调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