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弄了一下午的触摸屏仿真软件竟然仿真不出来

楼主(2011-06-01):
各位大侠:我弄了一下午的触摸屏仿真软件,是星角启动,竟然仿真不出来。触摸屏设置为GOTA960(GT DESIGNER2与GT SIMULATOR2 一样),程序在画好的GX DEVELOPER里并已经保存。GT DESIGNER2里设置好按钮,指示灯,定时器等,但是在GT SIMULATOR2 里却始终不能仿真。我始终是按照陈子华的视频教程的步骤做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PLC仿真必须要是6.0版以上的才行

网友B:
居然有这种事情?可能两个东西硬件设置不一样

楼主:
二位老师:我的GPPW是8版,二另外二个是2版,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C:
首先要启动PLC仿真软件,而且首次启动触摸屏仿真时要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不知楼主做了没有

楼主:
ysheng9099 老师,你说的我也做了,但就是不行啊。

网友D:
你截图上来。

楼主:
描述:T形图
描述:设计的画面
[弄好了,原来漏了一个步骤,谢谢各位!

网友E:
好像没有看到触摸屏里的PLC 地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