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NPLC和5线增量式编码器如何是使用

楼主(2011-06-01):
现在的要求是用PLSY 指令发脉冲,通过伺服来拉塑料薄膜,由于拉模过程中可能有打滑(摩擦拉模)所以用定长来拉肯定是有误差的,所以现在在送膜端加了一个编码器来测实际送膜量,这样做就准确了,但我以前没有用过编码器,如何使用啊,程序大概怎么写,输入为高数计数X0,X1,X2,输出Y0,求解
下载积分:+1(jona2011) 感谢分享

网友A:
编码器定位我做过几个了,但用的是台达和永宏PLC。
飞刀,又见飞刀

楼主:
台达的也可以啊,我台达也用的,能发给我吗,
wsgily0553@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B:
对安装在送模端的编码器计数器C251进行处理转换成你需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用PID作控制吗?有人能讲下原理,给个例子吗?

楼主:
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吗,

楼主:
我表示压力很大,速求高手

楼主:
寻求答案

网友D:
用增量式,你那个是A,-A.,B,-B,Z吗,大概是的话知趣A,B两根线就可以了接在X0,X1输入,编码器轴跟塑料同步旋转,这个程序下一个FX教程最后面有这个列子至于塑料的长短用触摸屏设定或用一个高速计数器
下载积分:+1(lu831226) 热心助人

楼主:
过完节再顶下

网友E:
能发我一份程序吗?我也需要编码器定位,谢谢!
570026217@qq.com